楼主(2011-09-21):
小弟有一设备 功率37KW,总开关为德力西CDM1L-225M  160A,白天运行的时候一切正常毫无异常情况,为何到了晚上9点左右就出现频繁跳闸现象?小弟测了电压为380V三相平衡。该断路器装有分励脱扣器……
各位大侠帮小弟分析分析……

网友A:
朋友,什么设备呀,顺便观察一下电流看看吧,这神奇的 ,还会选时间动作,确实没有听说过

楼主:
是CNG压缩设备,推动液压缸,电流很稳定就70A左右……

网友B:
每天都是那个时间段 出问题啊? 很怪的问题哦

楼主:
连续两天都是这样的了……费解,费解!!!!难道是电压波动太大????????

网友C:
查一下每天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并联在上面的设备运行了。特别是漏电开关,是个烦人东西。

网友D:
查一下每天频繁跳的时候的用电负载和线路看看

网友E:
会不会运行时间长了设备异常发热?

网友F:
是否是电压过低了,电压越低电机的电流就会越大,

楼主:
一切的一切就在今晚见分晓吧
该设备是单一供电,无并联设备……而且从供电所那边过来的电源还经过了变压器,设备运行电流没有超过额定电流,这设备旁边还有另外一个设备和这设备配置是一模一样的,那设备不出现这情况……
我开始怀疑德力西的品质了!!!!!!!!!!!!

网友G:
再观察一天,有可能是凑巧了!但是问题应该是有的,电流再注意观察观察!

网友H:
感觉应该是晚上某些大型设备断电时电压波动导致的。
估计你们的设备内部线路有问题,漏电或者虚接

楼主:
那开关确实跳了,但是不是因为漏电而跳掉的,因为漏电保护指示钮都没有动作……所以排除漏电的可能性

网友I:
你可把分励取消试试。

网友J:
换个CDM10型100A的断路器

网友K:
可能是晚上的电压波动大的缘故。漏电或者是晚上的电流过大的可能性不大,晚上公司都下班了,负荷不会增大的、

网友L:
单一供电,无并联设备,每天就这时间跳确实很怪异!把分励取消试试作用应该不大,在观察看看!

网友M:
到了晚上9点左右,居民用电增加,变压器二次侧电压降低,电流增加,发生跳闸。

网友N:
单独控制这一台的吗?还是别的也有设备接在这个断路器上。

网友O:
换一个断路器看看,线路是否发热。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小弟总算是找出原因了……
果然是分励器在作怪,但是小弟还是很费解的是,为什么白天不跳闸,而晚上9点就跳,而且是连续两晚上……这东西太费解了!!!!

网友P:
哇 好一个智能时间断路器

网友I:
分励脱扣器在开关中是起脱扣(就是跳开)作用。它有个控制点。这个控制点是不是有误动作。或是线川有干扰电压,使其误动作。重点是检查分励脱扣器的控制部分。

网友Q:
可能是电压的问题,接上电压表观察以下电压情况。再就是将分励开关拆除,看看再跳闸与否

网友A:
估计是这个时间段有大容量设备启停,引起电网波动冲击的

网友R:
将它更换了吧

网友S:
平时电流70A,电压低时,电机工作电流也不会达到170A的,除非是电机堵转电流。
麻烦你晚上9点左右到单位设备旁去观察一下,带上你的电压电流表。

网友T:
有可能是晚上湿度大,跳闸时观察下空开温度,要是温度高就要测下电流,电流不大就要换空开了,电流大就要查下是否需接。线路是否漏电。

网友U(2012-06-04):
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电压的波动起伏较大所致吧,如果设备正常的话,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V(2012-09-09):
分励线圈导致开关跳闸。表示奇怪。还只是是在晚上跳。什么逻辑?分励控制电路吗。难道是分励线圈本身么?

网友W:
有没有连着别的设备,如照明什么的。或者白天不用,晚上用的设备好好查查

网友X:
引用 网友Y:
检查该断路器的实际负载情况:是过载、漏电、还是电压波动大引起跳闸等原因,针对具体原因解决

网友Z:
是不是有大功率中频设备在这段时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