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9-21):
我这有台ABB-ACS510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今天上午还可以正常运行,下午就不能运行了,接触器可吸合,但变频器不运行,而且控制盘上的FWD总在闪烁,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控制盘上的FWD总在闪烁”是变频器面板上?还是,,?但是要确定变频器到底启动没有?如启动了那你先看看变频器面板上有什么报警吧,再针对报警故障查找问题出处

网友B:
FWD是转运行指示灯,是不是你的启动信号出问题了?

楼主:
是变频器面板上FWD总在闪烁。变频器没启动,风扇都布转,但如果采取断电,然后送电,变频器又会启动一会。怎么确认是不是你的启动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C:
你这应该是端子控制的吧?
可以先把变频器设为键盘启动...能启动的话就说明你的外接启动信号不正常了··

网友D:
运行频率是从那里给定的?看看一运行频率有没有?

网友E:
运行信号直接给一下试试;

网友F:
如5楼所说先用控制面板起动,加频率信号能否运行,来判断起动端子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变频器启动时频率为零,怎样直接给运行信号呢?怎样才能设为键盘启动?我是新手,不懂变频器,希望各位前辈能指导一下

楼主:
还有频率信号是怎样加?

网友C:
查下说明书···

网友G:
首先变频器运行是面板还是外部端子控制,接线设定是否一致。在看频率设定是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连线是否一致。

网友H:
4011内部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