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1):
EVIEVW  触摸屏第一次用USB连接未连接上,应该是连接之后,会出未知设备需要装驱动,但我当时按错了没装驱动,再次插上时不显示了,没法装USB啊,请问高手,多谢!!!

网友A:
要设备管理器里面找,然后根据提示安装就是了,USB软件在应用软件里面,会有一个USB的文件夹。

网友B:
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usb的黄色惊叹号那个,重新装驱动。

网友C:
换个USB口试一下,重新装驱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