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单位有台五坐标 是西门子840D系统 611D驱动 最近发现 主轴伺服电机在刚转起来并刚接触到工件时发生报警 电机温度过高 怀疑是热敏电阻坏了 怎么能把热敏电阻屏蔽掉 我看过一本书上说事把 驱动器数据的1608的数值小于100就可以了 但是参数里的1608是0 1607和1062都是155 还有 热敏电阻在编码器电缆里的哪两个脚上啊

网友A:
你将电阻接线短接就行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将电阻接线短接就行了呀!
如果真有问题,短接了什么后果?
建议楼主还是先查明原因再说~!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