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22):
   廖老师,您好!我用S7-200控制电机带动轴做旋转运动,现在正在编写断电回零程序。由于我每次要转450°,正一次反一次,如果突然断电了,仅用电机编码器的零位信息来回到零位是不够的。我想请问您,plc是不是有脉冲输出的缓存区,可以记录下此次已发多少脉冲,断电也不会丢失的。或者您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么?谢谢您!    下面是我的回答:您用的是增量式(脉冲)编码器吧?这种编码器产生的脉冲只能反映角度的增量,不能反映角度的绝对位置。断电后为什么“用电机编码器的零位信息来回到零位是不够的”?
   PLC没有脉冲输出的缓存区,但是可以用有断电保持功能的存储单元(M或者V区的地址)来保存脉冲的个数和旋转的方向。
如果改用绝对式编码器,可以直接读取角度值,而不是角度的增量,但是其价格比增量式编码器高得多。
   可以用CPU的超级电容器保存RAM中的V、M、T、C存储区的数据。超级电容器可以保持50h或100h(与CPU模块的型号有关)。
   如果在系统块中将MB0~MB13设置为断电保持,在CPU模块断电时它们的数据被永久保存在EEPROM中。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集角度编码器与旋转速度编码器一体的磁电编码器GMS412,输出RS485和4-20mA,连接S7-200很方便的,绝对值的信号也不存在停电丢位置的情况。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99918

网友A:
靠程序记忆的断电数据保存,要保证突然断电时电机锁住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