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我厂现场设备如下:  螺杆空压机1台功率 160KW 电机22Kw一台 10Kw1台 5Kw一台 另外有电加热反应釜1台功率20KW   以上设备总功率217KW 实际生产中有可能同时是用(但是可以分别先后启动)  都是三项电设备

我厂自备变压器为325KW, 变压器和现场设备的配电柜距离为150米,请问:

(1)我们应该选择多粗的铝线,如果选择铜线需要多粗(四线电缆,架空)

(2)是用四根分开的线好,还是合并在在一起的四线好,有什么差别?(昨天问电缆经销商说,如果都是150平方粗的线,分开的四根比合在一起的四根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散热更好 是这样的吗 )

以上问题请帮忙回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2)并在在一起四根线要是同一型号的,最好也是同一厂家的。

楼主:
请问是买240*3+1的线 还是买四股分别是240的铝线合起来用好?

网友B:
买240*3+1的即可,没必要分开买。现在用铝线的很少了,建议使用3*185+1*95的铜电缆

网友C:
?(昨天问电缆经销商说,如果都是150平方粗的线,分开的四根比合在一起的四根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散热更好 是这样的吗 )
是这样的滴。。。。。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E:
保险起见,240mm²铝线即可。

网友F:
昨天中午,我们四台空压机,最后一台也是一命呜呼了,我都快疯了!!!
引用 网友E:
保险起见,240mm²铝线即可。

楼主:
继续请教 在此电缆上安装电表的问题[谢谢各位]
请问,我们想在变压器和此电缆之间安装电表  请问应该选用哪个型号的电表(容量?)和多大的互感器啊  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距离150米,相线每相采用铝线240*2平方毫米规格,铜线每相采用185*2平方毫米规格,零线、地线采用120平方毫米规格即可。已经核算压降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I(2013-09-29):
母线槽检修前需对母线槽体系举行停电查抄!完全堵截母线槽全部电源!并用万用表测量导电体有无电压,确认母线槽体系未带电方可例行检修。警备高电压对操作人员构成身段伤害乃至殒命的紧张变乱!
   母线槽长期运行时每年定期检测一次讨论温升,讨论温升应根据GB7251尺度不高出70K为合格(环境温度为40度)。查抄全部母线槽讨论连接螺栓及导电体打仗部门是否有松动征象。警备因松动孕育产生的阻值增高而使讨论孕育产生发热征象。查抄绝缘质料是否有老化征象,导电部门是否有熔化变形征象。如发明有相间接地、绝缘击穿征象,应分段拆除并用耐压测试仪分段查抄,找出妨碍,或重新变更母线槽,或重新举行绝缘包覆处理惩罚。查抄母线槽体系的插接箱插脚与母排打仗是否良好。
   母线槽运行中,应不间断查察整条体系的四周是否存在渗漏、喷水、潜在的潮气源,是否存在对体系构成威胁的生物,以及对母线槽体系温升构成影响的热源,查抄有无异物进入母线槽内部、查抄母线槽体系零部件有完好损、锈蚀征象、支架弹簧是否有切合的弹力,发现问题后立刻变更。

网友J:
怎么不分两路下去呢?150米的距离,压降挺大的,大功率电机启动比较困难啊,还有一个现场补偿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