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人机界面系统求助

楼主(2011-09-22):
小弟手上有台AB的人机界面,型号为2711-K5A5.故障表现为如图显示,无法进入程序界面(右下角的FAULT LED灯闪烁),重新把程序写一遍后好了,寄给客户之后就用了半天又出现如图的故障,还是进入不了程序界面。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故障,小弟将不胜感激!据客户了解,此线所配的机器已经使用了5.6年了,个人思考会不会是机器的电池电量不足所致,望有经验的大侠们给予指点。

网友A:
应当说是PLC程序给人家做了手脚了吧!触发了这个限制条件吧!至少我认为有可能这样!

网友B:
是在运行模式下转到这个画面吗?如果是很有可能像2楼说的那样。。
如果是上电转到这个画面的。。那就是启动模式的问题了

楼主:
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大概使用三四个小时出现的,我们在家里裸机不连接PLC时候没有出现过状况。

网友C(2011-11-03):
你用的开发软件是破解版的吧,可能只能持续运行4小时就会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