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安装好不能使用!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1-09-22):
我下载了三菱8.08版的编程软件,安装好以后,再建立新文件的时候,显示内存不能为read。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之前没有先安装类似于环境的那部分,在安装软件中的一个文件夹里.有没有看安装说明

网友B:
程序不支持这种格式而已

网友C:
重装系统,然后先装环境,再装软件。
现在你的电脑再装可能也装不上去了。

网友D:
可以参考楼上的建议;
好像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E:
我想是没有错,是系统的问题的!那里的文件删了吧!重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F:
没装环境的话根本装不上去的,怀疑驱动有问题
你用驱动精灵看下有什么驱动有问题没,然后用优化大师扫下,把垃圾清理掉,最好把多余的注册表信息全部删掉,然后再重新安装下试试,如果再不行,只有重新装机了

网友G:
重装系统,我以前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