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置位优先指令,帮我用梯形图方式表达,不要那模块哈!

楼主(2011-09-22):
求求帮忙,确实画不 出来了 ! 我想要最原始的梯形图!
LD I0.3
LD I0.4
NOT
LPS
A Q0.0
= Q0.0
LPP
ALD
O Q0.0
= Q0.0
根据这个语句画出来的也可以,不要模块化的哈!
谢谢1

网友A:
楼主已经给出梯形图了,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吧,我用的是欧姆龙

网友A:
我只会西门子的PLC,你用的我不会,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等等其他人的回答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很奇怪啊,为什么不喜欢那个指令呢,非要用普通的语句来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D:
到底哪个优先?
置位优先:
|----| |I0.3------------------------( )-Q0.0
| |
|----| |Q0.0----|/|I0.4----
复位优先:
|----| |I0.3----------|/|I0.4--------------( )-Q0.0
| |
|----| |Q0.0----

楼主:
那个梯形图是一个模块,我想要把那个模块分解出来,用最直接的触点与线圈表示出来!
我想求的是置为位优先的图解!

网友E:
两个用的指令不一样,你发的图上用的是置位复位指令,你想要的是最基础的逻辑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