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搞电子电路设计这么多年,做电路实验焊PCB板用过铬铁无数,总结起来无非就是用普通单手柄铬铁或者恒温焊台铬铁。结论是普通单手柄铬铁价格便宜,但是其寿命确实太短,用不了多长时间铬铁头就松动了,铬铁头氧化也十分严重,焊接时常挂不住锡,焊接时间不小心过长,把线路板上的焊盘也给烫掉了,一把铬铁有时用几天也就报废了。后来用恒温焊台焊接效果大有改观,一是焊接温度可按PCB焊盘大小调整,焊接时调整到合适温度,焊出的板子上焊点均匀光亮;其次由于铬铁头是恒温的,有些焊盘上器件需要反复调整参数拆下焊上数次也不会把焊盘烫掉或元件烫坏,保证了实验工作有序进行政;第三,在恒温下使用的铬铁头寿命也较普通铬铁的头的寿命长许多倍,节约了费用,更重要的是在实验过程中不会因焊接问题造成器件损坏或PCB损坏影响实验结果,避免了为解决假象浪费的时间和精力。用了恒温焊台,我自认为除此之外的铬铁都是玩具或者说是非电子产品的焊接工具。
虽说焊台是电子工作者的理想工具,但有时有觉的用起来很麻烦,比方说在工作台面放满器材时,想放一只焊台要清块地方确实不容易,又比方说有时需要拿铬铁外出修个家用电器机或工厂员工外出返工产品时,携带起来十分的不便,最麻烦的事是很多产品的焊接温度SOP做了明确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员工就是不按要求温度操作,造成生产工艺控制不理想……。
近日在某港资厂联系业务,有幸上其生产线参观学习,发现其产线使用的一款GOOD933铬铁外观精美,使用方法简单,功能堪比恒温焊台。在向相关人员咨询后,购买数支上产线试用,效果良好。为了解其技术特点特做如下剖析:
一、 外观

经观察该铬铁所用材料附合安规要求。
二、 功能和特点
此铬铁为220V单手柄直插铬铁,采用三芯电源插头供电,经测试铬铁头金属部件与电
源插头上地线插片导通,这样保证了使用安全性。手柄上的黄色开关,是个三位置恒温选择开关,分别对应360度、390度、420度,这一点是和恒温焊台有区别的(恒温焊台温度是靠一只旋钮调整的,由刻度盘指示恒温设定值),但从实际情况来说,360度是最常用的焊接温度,已满足绝大多数焊接温度的需要,在焊接大器件时若感觉360度不够,可选390度甚至420度焊接。黄色开关下部的小孔是加热指示灯,该灯使用过程中连续闪亮,表示铬铁处于恒温加热状态。在靠近指示灯的手柄护套下,还有一小孔是用来校正恒温温度的。
该铬铁头及铬铁头金属护套经比对确认和现在市面上量大面广的900系列是通用的,保证了配件更换的经济性和简易性。
三、 恒温原理分析
为确认该铬铁确实具有与恒温焊台相同的恒温控制功能及为了解其控温技术特点,我们
对内置于手柄内的控制线路板进行了分析后,确认该铬铁具有恒温控制功能,其原理与下图相似,我们做个大致公析。

该电烙铁控温点温度是通过将图中W2连续可调电位器用三个不同阻值电阻用三档开关选择接入电路来调整实现的,控温精度标称±3%,采用了热电偶传感器。控制电路采用了交流市电直接降压、滤波、稳压供电方案。市电AC220V经R1降压、D1半波整流、D2削波稳压、C1滤波后作为比较器件IC的电源电压及调温设定电压源。IC-A③脚为热电偶检测电压输入端(与温度值对应);②脚为调温设定电压。在②、③脚两端电压比较后,由①脚输出。其中R5的作用是将输入的很少一部分反馈至同相输入端③脚,以使在小信号波动时输出锁定不变。当热电偶检到温度偏低时;③脚电平相对②脚低,使输出①脚也低。进而使IC-B放大器⑥脚相对于固定偏置的⑤脚偏低,使输出⑦脚为高。由于IC-B⑤脚电压是由AC220V经R6、R7分压而得,因而,频率、相位完全与AC220V相同。与⑥脚直流比较后在⑦脚输出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经C2、D4、D3和D4反向并联(作用同双向二极管)触发双向可控硅,使相应的电压加到烙铁电热丝上,以达到恒温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电路经分析是提升铬铁头的回温速度及减少温度过充的电路,因这是生产厂家的技术专利,为避免纠纷,在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我们针对这支铬铁的特点专门进行了测试,确认该铬铁性能稳定、控温精确、回温快、使用方便,值得推广应用。
最后要提的是员工是否按SOP要求选择温度只要观察黄色开关位置就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