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请教一下,我采用三菱PLC于台达变频器通讯,读取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得到的数据存放在D103 和D104中,我想让实际的频率数值显示在触摸屏上,例如:实际的频率是23.7HZ,D103中的数据是H09,D104中的数据是H42,那么0942换算成十进制是2370,我要在三菱的触摸屏上显示实际的数值(2370),在触摸屏上应该怎样具体设置??是否把D103设置成32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采用三菱PLC于台达变频器通讯,读取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得到的数据存放在D103 和D104中,我想让实际的频率数值显示在触摸屏上,例如:实际的频率是23.7HZ,D103中的数据是H09,D104中的数据是H42,那么0942换算成十进制是2370,我要在三菱的触摸屏上显示实际的数值(2370),在触摸屏上应该怎样具体设置??是否把D103设置成32位?

如果你使用的是富士的触摸屏,你可以将数据长度设置为双字。

基本上日系,台系的触摸屏均是通过设置数据长度来读取长整型数据。

而欧系等是通过连接变量,变量类型为长整型数据来实现的。

网友B:
看你最大的数值是否超过65536,这个是16位数值的上限,据此你可以选择是16位还是32位。
另外建议你再使用一个数据区,把d103,d104化成十进制送入,然后显示这个数据区的值。
祝好运!

楼主:
上面的方法试过了,不行
关键怎么在程序里把,D103(H09)和D104(H42)组合在一起变成H0942(十进制是2730),这是关键,谁有办法???

网友C:
先用HEX指令将ASCI码转换成对应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方法试过了,不行
关键怎么在程序里把,D103(H09)和D104(H42)组合在一起变成H0942(十进制是2730),这是关键,谁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