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最近用smart1000和s7-200   226   做项目,编辑画面的时候,客户要求做出工艺流程图,并显示电机的状态,就是说要把画面做成动画的,我想请教高手,wincc 2008  中,怎么做动画啊  。。。。。。

网友A:
做动画个人认为分为两种
1、是支持动画功能的屏,如gif格式的
2、画好流程,关键部件使用图片交换的方式,如图1是阀门关闭状态,满足条件,调出图2阀门开放状态。
具体就看你的屏体支持哪个及具体的工程要求,祝好运!

楼主:
回复2楼
我在网上查得smart1000  触摸屏支持简单的动画功能,还能支持用函数来做动画移动,关键我是刚刚接触,不大会用函数,你要是会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例子之类的?
 谢谢了 。。。。。。。。。。。

网友A:
抱歉了,俺也不会用函数做。用函数主要是参数看明白了就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