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300系列西门子的IO输出模块,DC24晶体管输出,标称容量为0.5A,能够直接接DC24V电磁阀或DC24V电磁先导阀,电磁阀的线圈电流为120MA,还是必须接中间继电器?如果直接接电磁阀,有什么保护措施,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还是加中继吧!在线圈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但万一短路你那PLC模块就烧毁了;

网友C:
为了使你的PLC模块不易损坏,模块和电磁阀之间还是在装个带续流的继电器吧,这样,PLC绝对是安全的

网友A:
再加一个保险!

网友D:
加个中继吧,保护模块啊!
中继坏了没多少钱,模块坏了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