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采用西门子440变频器做为电源,要求输出三相正弦波,波形失真度<3%;电压稳定度<1%;频率稳定度<0.5%,怎样才能满足以上要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知道的所有变频器都不行,因为变频器输出的都不是正弦波,而是高频方波。

网友B:
变频器不能作为变频电源使用

网友C:
现在变频器电源 又不贵,为啥 老不舍得出那点钱呢

楼主:
2楼的朋友,你有变频电源的资料吗?能否告知?

网友D:
用MM440不行,变频器太简单了。现在的西门子的S120据说可以做电源使用。它的功能很强,可以鉴相,可以调功率因数角等功能。

网友E:
是不能,变频器是针对电机设计的,输出波形并不是模拟正弦波,而且后面没有输出电抗器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