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手上笔记本没有串口,安装PC_Adapter_USB的驱动后,USB编程适配器不能连接PLC,连接显示
“Online:The set connection(COM port or USB)is not available at the moment.”
后使用USB转串口硬件,并安装器驱动,连接仍显示上述问题,请各位高手支支招,看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USB转com口只是模拟COM口,在设置中要选对应的COM口

网友B:
接2楼:在桌面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查看你的USB--COM口的属性,一般为COM3,如有必要设成COM5\6\7都可以,再查看PC\PG接口属性,改为对应的COM3(或5、6、7)

网友C:
先把COM口设成一样的试下;

网友D:
二楼写的是对的

楼主:
谢谢,按方法已处理好!

网友E:
USB转串口不稳定,我们一般用的是板卡,一般市场上有卖

网友F:
呵呵 这个一般都要按二楼的方法做了,还不行,那就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