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量

楼主(2011-09-22):
132千瓦6极电动机该配多大的铝芯电缆,150平方三芯铝电缆安全载流量是多大,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铝线用150的差不多,安全载流量有240安左右吧。

网友B:
用150的可以

网友C:
考虑到启动电流的话,铝线要185  铜要120

网友D:
看电机的工作状态和作业环境还有负荷量来决定

网友E:
要狠大才可以的

网友F:
150安全载流量 应该有300A左右!

网友G(2011-11-10):
150的铝芯电缆就可以用了,150*2倍=300 就是导线的荷载电流

6极电动机属于低速电机(只有1000转)启动电流小,可不考虑启动瞬时电流大小

楼主(2012-08-19):
我厂一台132千瓦的6极电机过载烧了,换了一台修好的备品电机,开了不到15分钟又烧了,打开端盖发现有一槽漆包线熔断接地了,其它的线还好,现在我一筹莫展。我已检查了开关,线路都没发现问题,请分析一下原因,行吗?万分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