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又要麻烦大家了,新手求助啊:

   今天做一个关于交通灯的编程,但是就是一个闪烁的问题还是不懂,我的问题就是:在绿灯亮20秒后再闪烁3秒就立刻熄灭,我就是不会那“闪烁3秒后就熄灭”???
希望只运用辅助继电器M0和延时继电器T(M0只用一个,T就没有限制多少个,最好就是越少越好)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用M8013(三菱)来控制,亮0.5S,灭0.5S
3S后断开即可

网友B:
真正的交通灯程序是不能用特殊辅助继电器来做的,说明书上有这种问题的,你自己看一下书呀!

网友C:
这是一个延时+信号切换的问题,很多S7-200的程序案例中,交通信号灯的程序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可以去找下,我记得没错的话,S7-200的手册上好像也是有的

网友D:
典型的闪烁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8013(三菱)来控制,亮0.5S,灭0.5S
3S后断开即可

不懂。。请详细点。。最好就是有梯形图或者语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