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从WINCC6的画面中看控件的属性,可以看到动态显示的变量,并在变量管理查找中找到,然后在PLC程序中“GO”到对应的地址,
但从PLC中的地址怎么找到WINCC对应变量呢?

楼主:
真的没有办法,哎

网友A:
打开程序看一下各项元件的设置定义等就能找到的!

网友B:
确实没办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程序看一下各项元件的设置定义等就能找到的!

看变量设置,还是控件的属性?或是其它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