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2):
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早已脱落,已经找不到这铭牌了,这台电机的极对数该怎么判断出来呢?电机功率又怎么样估算个大概呢?谢谢!

网友A:
看电机内部接线

网友B:
数电机定子槽数,看线圈的嵌和接法,就可以判断电机的转速,加117419157QQ群,发电机内部照片我看看是几极的,

网友C:
看内部绕组的下线形式决定是几极的,根据定子尺寸和线径在标准数据表中就能找到,如果是旧电机,有可能是JO2系列的

网友D:
1、找出电机一相绕组的头尾,接上万用表,打毫安挡,用手慢慢转动电机一圈,看电流指示有几次,最好用指针表,摆动几次就是几对极               2、可以试机看下空载电流,电机的千瓦数就是那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