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以前的老电机有铝线圈的吗?一般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型号没太注意啊,现在新电机也有铝线圈的

网友B:
以前的老电机、变压器都也有采用漆包铝线的,不过比例很小:因为铝线不耐腐蚀,寿命较差

网友C:
以前的电机用铝线的不多,也有,不过现在铝线的倒是不少,主要是造假,外壳还写着绝对铜线你想,如果写着是铝线,你还要吗。

网友D:
原来很少,现在很多啦!

网友E:
以前应该没有 铝线的电机吧    现在多了 电焊机都铝线  奶奶的

楼主:
现在铝的多,是需要,还是造假?

网友F:
过去和现在都有铝线的(电机),现在有主要是材料紧缺,国内的铝材资源比铜材资源多。价格便宜。

网友G:
我家的抽小泵就是铝钱的。

网友H:
有不多,但现在多了

网友I:
80年代初期,我在烟台使用过罗马尼亚产的铝线30千瓦电机,个头比国产JO2系列电机要小得多

网友J:
肯定有铝线圈的了。。但型号要问厂家喽

楼主:
那买电机可是要注意了,价格差别很大的

网友K:
制造商追求利润,用户要的低廉的价格,所以怎么办只有这样做,用了一年坏了,价格便宜再买一个换上,制造商供不应求,用户投资少,实际一算钱没有少花,劳财伤命!

网友L:
现在很多名牌上标注上海某某产的电机以及温州 瑞安产的电机都是用铝线做的。

网友M:
我1970年至1980年在电机厂工作,那时绝大多数电机都是铝线电机,78年后铜线电机开始多起来。当时国内铜产量低,进口则需要外汇。不过当时铝线电机质量还是不错的,运行了十几年不烧毁的电机是很正常的。

网友N:
呵呵;都是铜价太高惹的祸;

网友O:
国产电机大多是铝线的,好象在型号后加“L”表示铝线绕组。

网友P:
现在有很多是用叫做铜包铝的线做的,包括电磁线普通导线,稍一不慎就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