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将一个s7-200作为从站,把数据通过modbus协议送给两个上位机。 但是S7-200作为从站协议只能使用port0吧? 如何解决?急求谢谢

楼主:
不是吧?没有高手?

网友A:
如果PLC可以做主机,读写分机的地址可变,那可以读写N个分机;
如果是RS485接口,PLC不能同时接收2个或者以上主机访问;

网友B(2011-11-09):
从理论上支持你
我现在只做了一个使用Modbus的项目,看了很多理论资料,所以只能是从理论上支持3楼yueliang150

网友C(2016-10-05):
可以的,做过这样子的项目

网友D:
上位机应该通过485和PLC链接,两台电脑的话访问时问题,226的话可以尝试两个PORT读,没试过,读取应该可以的

网友E(2017-10-15):
用以太网,加OPC,可以用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