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http://www.shct2010.com/

上海晨通精密度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CT-YSQ-100Z型全自动金相切割机使用说明:

1. 打开电源开关,显示屏亮进入“待机模式”。
液晶屏显示:

2. 按键操作说明:(显示屏右侧)
在“待机模式”下
“↑” :手动Y-。 按下“Y-”键,则电机以手动速度前进。
“↓” :手动Y+。按下“Y+”键,则电机以手动速度后退。

按下“切割”键, 如果切割电机是停止的,则切割电机启动。
                如果切割电机是启动的,则切割电机停止。

按下“水泵”键, 如果水泵电机是停止的,则水泵电机启动。
                如果切割电机是启动的,则水泵电机停止。

按下“照明”键, 如果照明灯是关闭的,则照明灯点亮。
                如果照明灯是点亮的,则照明灯关闭。

3.按键操作说明:
1.在“待机模式”按“ ”进入“手动模式” ,此时,电机失电,处在自由状态,用户可以手摇电机,
按Esc退出键,退回“待机模式”。(液晶屏显示1.状态)

2.在“待机模式”按“F1”进入“参数设置模式” ,进行修改参数
工进:+XXXX。XXX mm   用户可以设置实际切割的距离
速度:25 mm/min           一共8档速度可选,循环选择(注1)
快移:+XXXX。XXX mm  切割片起始点到实际切割点的距离,可以通过“Enter”键确定。用户不需要调整此参数。
1、 按上,下键,选择需要修改的条目,按+、-键,设定参数,例如:需要切割工件的直径是¢50,这里需要把工进参数设定为55mm。
当在自动切割过程中,工作台前移到55mm时,切割机冷却水泵关闭,工作台退回切割起始点,如果假设快移,为50mm,那么这时工作台退回为105mm。
按“Esc”键,退回“待机模式”。

3.在“待机模式”按“F2” ,坐标值清零。

4.在“待机模式”按“F3” ,电机回原点。

5.在“待机模式”按“F4” ,选择手动速度
在手动点动,手动低速,手动高速中,循环选择

6. “F5” ,备用

7. “F6” ,备用

8. “F7” ,备用”

9.“Start” :启动键(自动切割键)

10.“Stop” :暂停键

11.“Esc”  :退出键

4.控制器接线说明:

电源插头:(需配小于50瓦的24伏开关电源)
+24V:  接直流正24伏
24V地: 接直流24伏地

输入信号插头:
+24V:  输出直流正24伏
IN0:   收信0口
IN1:   收信1口
IN2:   收信2口
IN3:   收信3口
IN4:   收信4口
IN5:   收信5口
IN6:   收信6口
IN7:   收信7口
IN8:   收信8口
IN9:   收信9口
INA:   收信A口
INB:   收信B口

INC:   收信C口   X正限位
IND:   收信D口   X负限位
INE:   收信E口   Z 正限位
INF:   收信F口   Z 负限位
24V地: 接直流24伏地

注:所有收信信号都为低电平(或与24V地短路)有效。

输出信号插头:
X轴CP+: 接到驱动器脉冲输入正端
X轴CP-: 接到驱动器脉冲输入负端
X轴U/D+:接到驱动器换向输入正端
X轴U/D-: 接到驱动器换向输入负端

Y轴CP+: 接到驱动器脉冲输入正端
Y轴CP-: 接到驱动器脉冲输入负端
Y轴U/D+:接到驱动器换向输入正端
Y轴U/D-: 接到驱动器换向输入负端

输出信号插头:
+24V:  输出直流正24伏
OUT0: 发信0口
OUT1: 发信1口
OUT2: 发信2口
OUT3: 发信3口
OUT4: 发信4口
OUT5: 发信5口
OUT6: 发信6口
OUT7: 发信7口
OUT8: 发信8口
OUT9: 发信9口
OUTA: 发信A口
OUTB: 发信B口
OUTC: 发信C口
OUTD: 发信D口
OUTE: 发信E口
OUTF: 发信F口
24V地: 接直流24伏地

注:发信为低状态时,发信脚发出低电平信号(100毫安驱动能力;发信脚接至DC24V小继电器线包的一个脚,控制器的+24V脚接至DC24V小继电器线包的另一个脚,能使该继电器吸合); 发信为高状态时,则发信脚浮空(使DC24V小继电器弹开)。

现场操作举列说明:
1、 现有加工零件的规格35CM
光轴长度200MM,径向¢50mm,需径向取样做金相分析。
1、 打开电源开关,显示屏亮,进入待机模式,(如图1),按照明键,工作灯亮
2、 打开安全门罩,先将工件放在右边的快速夹具中夹紧。
3、 按向前移动键,工作台移动至接近切割片刀口处,(约2-3mm)左右手动微调工作台,选择合适的取样点,再将左边的快速夹具将工件锁紧。
4、 合上安全门罩,按F1键,显示屏显示图2,(参考设置模式)

工进:+ XXXX.XXXMM

速度:3r/min(最低)---25r/min(最高)八档调速

快移:+xxxx.xxxmm

按左右+ -键,移动光标将工进参数设置为55mm.
按上下键 移动光标将速度参数设置为5r/min(《3。5。7。10。12。15。20。25》共八档速度按实际选用)
为合理的工进速度与切割片对材料进行 有效的切割,我们下列选择范围方式供参考
材料直径:10-20mm,一般材料速度选用15-20r/min——淬火材料12-15r/min
材料直径:20-30mm,一般材料速度选用10-12r/min——淬火材料7-10r/min
材料直径:50-80mm,一般材料速度选用5-7r/min——淬火材料3-5r/min
快移一般可不选择,特殊需要再用(注:切割时注意材料直径的硬度值与进刀速度参考值)
水箱的水一定要满足3/4的水位才能使用
5、 按ESC退出键,按F2坐标值清零,
6、 按START键,自动切割启动,切割电机开始运转,水泵开,工作台开始按设置的速度向前移动,显示屏显示的工进距离在累计增加,当累计到设置 的工进距离55mm时,切割机电机运转自动停止,水泵关闭,工作台快速退回到原点。
7、 打开安全门罩,按下键,工作台后移,到适合的位置。松开左右夹具,取出试样工件即可。
8、 按 键,步进电机进入脱机状态,这里也可以用手轮旋转进行 切割,这一般 针对细小工件取样的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