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朋友用S7-200用Q0.1编个置位复位线圈

楼主(2011-09-23):
我这个电脑没有装编程软件!
我在家用笔记本编好了!想叫大家帮忙看看。。我只有用CAD画了!谢谢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
我看编程手册上,也没有解释清楚,,就是最普通的。。接通吸合,接通停止

网友A:
置位复位是对的.就是到底Q0.1还是Q0.0?

楼主:
呵呵!我画错了!我写帖的时候随便写的!画图的时候经过斟酌的!嘿嘿~~谢谢谢谢谢谢。。我在问你啊!地面的1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写1,有的写2。还有3

楼主:
呵呵!我画错了!我写帖的时候随便写的!画图的时候经过斟酌的!嘿嘿~~谢谢谢谢谢谢。。我在问你啊!线圈下面的1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写1,有的写2。还有3

网友B:
底下的1是置位位数,这个1只是置位q0.0,要是2的话同时置位q0.0、q0.1。

网友C:
底下的数字就是你要同时置位/复位的位数,1就是置位/复位一位,即Q0.0,2就是置位/复位2位即Q0.0,Q0.1,以此类推。。。。

网友D:
对呀!没有什么好问的

楼主:
谢谢 明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