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

楼主(2011-09-23):
前辈 我想做一个这样的程序我每次走一个流程时,都会把这次流程检测出的长度写到D350里,在走下一个流程时又会把这次的长度写到D350里,但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比较前后这两次的长度是否相同,应该怎么做?请前辈指教!

网友A:
那你为何不把第一次存在D350里的数据 在次存到别的寄存器呢,比如D351,等到你第二次数据存入D350时, 你拿D351和D350比较不就好了

网友B:
2楼的方法,应当可以。

楼主:
这个我想过。有什么办法能把存到D350和D351的数判断分开?

网友A:
D350和D351是两个寄存器,不存在共同性,自然里面的数据也是分开的,你直接比较久可以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怎么判断这次是把这个数据放到D350里,下次是放到D351里,然后再放到D350里,这样依次循环下去。

网友C:
第一次  V0=0   D350V0
下一次  V0=1   D350V0
         MOV K0 V0

继续以上循环。

楼主:
我是循环把每次的数放到D350和D351里,上面也只是有限的次数。而我是想无限循环下去,依次放到D350和D351里,每次都要把当前D350和D351里数值进行比较。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各位前辈能说的详细嘛

网友A:
你是想无限循环,但PLC 是有周期扫描的,你循环一次他只能扫描一次,你在第二次循环时,把两个寄存器比较好不就可以了,如果你怕担心数据不准,你可以在第一次比较结束后,把两个寄存器清零,等到第二次时,寄存器里的数据就是全新的,比较完成在清零  以此类推,无限循环

楼主:
我在循环动作时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数是要放在D350里那个数是要放到D351里?而且我清空也只能清空上一个寄存器存放的数据,当前数据的寄存器我还要和下一个数据进行比较。

网友D:
用SFWR移位写入指令,2次写入一个循环,循环完成数据比较处理完成后清零两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E:
看得明白了!

网友F:
不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取值时间是不是相同,如果相同,那可以用一个等值的时间T把取值(付值)和清除(D351分开就可以实现你那种要求了。。。然后你只要在时间上面做个处理就OK了

网友G:
同意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