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选择轴类车削的步骤
  零件和车刀装夹好以后,切削用量已大致选定。接下来就要进行车削。拿到图纸从哪一端开始车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可能零件和车刀安装的很正确,切削用量也选的不错。但是如果车削步骤选得不好,同样会出废品。    为了正确选择轴类零件车削步骤:首先要了解选择原则:    1. 零件根据数量和精度要求的不同,机废品条件差异,可用两种不同加工原则:即工序集中和工序分散原则.    工序集中=把第一个零件全部车好后,再车第二,第三个………    工序分散=先车好全部零件的同一个表面,然后再车全部零件的第二,第三……..个表面。    大体说来:当零件批量较小,或只有几个中工表面互相位置精度要求较高,车废品精度又较高时,也可采用集中原则。反之,采用工序分散原则。    2. 车削零件时:一般总是分粗车。半粗车。精车三个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如下:1)粗车时,由于吃刀深度和进刀量,所产生分削力也大,因此必须把工夹紧。这样会把工件夹毛。夹变形。    如果马零件一个表面全部车好,哪么粗车另一头时,已精车表面在卡盘中夹毛表面。    2)粗车时产生大量热,影响零件尺寸精度。当精车,粗车,分开后,使零件在精车前有冷却机会。    3)任何工件毛坯中,都存有内应力当表面车去一层后,内应力重新分废品而使零件发生变形。粗车零件变形大。(吃刀深)精车:在精度高机废品上进行。    5)由于精车放在最后,可以避免光洁的工年表面,在多次装夹中碰伤,划伤,造成退修,浪费工时。    6)精车,精车分开,可以及时发现毛坯缺陷更换毛坯,那么前面一切工作都是白费。    上述这几点都说明零件粗.精车应分末的必要性。    3. 对于精度要求高的零件,为了消除内应力,粗车后要经过调质和正火处理。(由1.5-2.5毫米余量)    4. 如果零件车削后,还要经过磨削,哪么粗车,不再精车了。粗车后由有适当余量。    5. 车削阶台轴时:一般是车削直径较大一端。这样可以保证轴在车削过程中刚度。    6. 在轴上切槽时,一般 是在:粗车和半精车以后,精车之前。如果零件钢性,精度要求不高,也可在精车后进行。这样深度就容易控制。    7. 轴上的螺纹一般是放在半精车以后车削。如果轴的钢性不太好,螺纹也可放在最后车削。【shukongcn.com整理】 [ 下一篇:车削加工过程中的安全技术上一篇:确定车削加工中工序余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