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想用视觉来检测瓷砖的好坏(即瓷砖表面有缺角的都视为不合格,要将其挑选出来。)要达到这样要选择什么的视觉产品,性价比较好?SVS的怎么样价位大概在多少?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了,我不太了解国产的行情,
如果就是一般的瓷砖,这个要求是很简单的,我们最简单的视觉系统就可以满足,就进口的来讲我们代理的意大利的得利捷品牌是性价比最好的,一万多就可以了

13621737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