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最近一个项目用s7-200  plc,程序中用到很多定时器TXX,而且都是在子程序中的,可是我发现用在子程序中的定时器,不能自动复位,第一次调用子程序时候,可以按要求实现电机的顺序启动,第二次调用时,就不行了,
 问这个现象是200plc 本身特性,还是别的原因导致的?
 我自己用计数器做了一个定时器,还是不行 。。。
请高手来帮帮我吧  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关于s7-200  plc 定时器的问题
最近一个项目用s7-200  plc,程序中用到很多定时器TXX,而且都是在子程序中的,可是我发现用在子程序中的定时器,不能自动复位,第一次调用子程序时候,可以按要求实现电机的顺序启动,第二次调用时,就不行了,
 问这个现象是200plc 本身特性,还是别的原因导致的?
 我自己用计数器做了一个定时器,还是不行 。。。
请高手来帮帮我吧  解决这样的问题!!!哦,是这样子的!!!!调用子程序时时会保持最后一个扫描周期各元件的控制状态的!所以最后一般是这样处理的:在第一次调用使用结束后将这些元件复位就行了!如不明白就联系我:电话:13078434155QQ:294314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