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福川FC-17DT拉丝机的接近开关,被员工撬坏了,换了一个,现在情况是线速度表乱跳,记米表不准,共用一个开关,用国内那种型号的代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接近开关是2线的还是3线的,如果是2线的要知道是交流还是直流的,要是3线的要分清楚是PNP还是NPN的找一个相同的按上就可以代换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啊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是量一下接近开关接线处电压,先确定是直流还是交流,然后确定是PNP还是NPN 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