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我用一个690V的直流电源,然后逆变成三相交流电运行一个7.5KW的同步电机,但在直流电源和逆变单元之间要加一个限流电阻,启动之后切除,请用工程经验的工程师们帮帮我,这样的限流电阻要多大?这个电机的额定转速是450r/min。

网友A:
这个与电机转速无关。预充电电流有关。保证起始状态5A的充电电流即可。电阻计算就是欧姆定律。我一般采用100欧姆/50-100W的珐琅线绕电阻做预充电电阻。待直流母线达到95%额定电压时,旁路接触器闭合,将预充电电阻短路。

楼主:
变频器整流和逆变之间的限流电阻
谢谢你!

网友A:
所以考虑预充电电流小一点,不是因为变频器的功率小,而是考虑直流母线的电容在刚一合闸瞬间的短路电流小一点,这对于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板有一定的养护作用。延长其使用寿命。过大的充电电流,对电解电容是有损害的,而且牺牲电容的寿命。因此,充电电流决定电容器的充电曲线是否陡峭还是平滑。这是有意这样做的。不是按照变频器的整流模块的容量考虑的!

充电电流小,造成的后果无非就是直流母线电压上升的时间慢,这个无所谓了,一般也要s(秒)级的,所以无所谓,而充电曲线的平滑,对电容器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学习了,记下来。

楼主(2011-11-20):
感谢各位,你们的回复和解答对我都有帮助,也使我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
690V的直流母线,用100欧姆电阻值,开始的瞬态电流是7A(6.9A),也是可以的。所以,100欧姆对于直流母线的预充电电阻值来说,普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