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做啦个托架  想用电脑风扇防尘的那种海绵 做防尘  可以吗? 哪位老师给推荐几种 我就知道海绵 别的不知道  谢谢您啦!!!

网友A:
变频器不是装在柜子吗?柜子上面都有进出风的百叶窗,里面都有空气过滤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不是装在柜子吗?柜子上面都有进出风的百叶窗,里面都有空气过滤棉呀
关键是柜子的风扇根本没有防尘的东西 下面还好几个大窟窿 变频器总是在整流模块那直流母排之间自己无缘无故的打火 那两段母排的两个头端都烧化啦 可就是不知道啥原因 我怀疑是我们的材料满天飞所以 想试试

网友A:
电柜风扇百叶窗上有空气过滤棉吧,没有的话 是不是谁拆了
你说打火的是,我感觉变频器引起可能性比较少,我们公司在木工行业什么设备都有,家具厂那么木屑多的很,有的客户电柜门打开了也不关的,柜子里木灰厚得很,那些电器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柜风扇百叶窗上有空气过滤棉吧,没有的话 是不是谁拆了
你说打火的是,我感觉变频器引起可能性比较少,我们公司在木工行业什么设备都有,家具厂那么木屑多的很,有的客户电柜门打开了也不关的,柜子里木灰厚得很,那些电器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空中飞的是玻璃纤维丝 不在阳光下仔细看根本看不到 而且生产的静电还很大

网友B:
如果柜子风扇不装过滤棉,那就将柜子封死,上面装空调,这样比较好。

网友C:
柜子密封性好点;上面的风扇用海绵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柜子风扇不装过滤棉,那就将柜子封死,上面装空调,这样比较好。
这个太奢侈啦

网友D:
对于粉尘或者现场恶劣的环境空调柜或者空调房是很好的效果
有工业空调把控制柜全面密封 柜子旁边开个口安装上去设定好温度就好啦!
或者搞一个小房子搞个旧的大空调就行了
不过这样搞好了东西可就不爱坏了 你还有事情做吗

网友B:
为了保护我们的电气原件必须这样做,长远来看是不错的效果。

网友E:
用无纺布啊!类似太空棉的东西,既经济又实惠,可重复利用!

网友F(2013-12-13):
直接买个防尘的变频器,奥圣变频器是最知名的防尘变频器,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共赢未来。

网友G:
装上防尘罩关键要勤清理,如果灰尘多了不清理,会造成空气对流补偿,对于变频器散热更有影响,而现实中我们却是轻视这个清理工作,所以变频器干脆不加防尘罩。

网友H:
如果资金允许,还是考虑空调。

网友I:
工厂压缩风进气口的过滤网。找废的剪下一点即可。

网友J(2014-01-23):
用密封柜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