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三菱E740   3.7千瓦的变频器带3.7的鼓风机,电机参数:2级   转数 7099   频率120   电压380。带不起来, 总是过流,怎么解决。有师傅知道吗/?   请赐教!!!谢谢啦。急

网友A:
加速率时间设置长些看看

网友B:
听2楼的

楼主:
设了,,,没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C:
很明显啊 变频器功率小了,变频器功率好歹也是电机的1.5倍以上啊

楼主:
后来换了,国产  的 ,5。5KW     开到80HZ    点流就到12A    就不能再开上去了   上了就又跳了,,这又说明什么呢!  还有V/F       和矢量     是什么区别

网友D:
风机直接AC380V电源时的运行电流多大??如有可能可以测试一下,或许能找到原因

网友E:
用E740  5.5KW的试;

网友F:
这个风机的参数有问题吧?电机是2极的,而转速是120Hz?超频很多呀。电机本身能不能满足风机的功率要求都是回事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都知道,风机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特性,超频后,转矩的上升比转速的上升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的。电机受得了吗?

是否考虑,电机与风机轴之间加皮带轮变比,让电机输出轴转速还是额定转速50Hz的,而风机轴转速达到120Hz,这样就可以了。当然,要计算3.7kW的电机功率,对于120Hz时的风机驱动功率,是否够用。很有可能不够用,电机功率还要加大。

不知道为什么,风机的转速要这么高呢?

网友G:
期待楼主问题解决后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H:
版主说得对!我赞成。

网友I:
有没有试过把启动转矩的参数设置调大点,

还有变频器选用应该要比电机大一级为好,

网友J:
变频器50HZ以上都是恒功率运转!50HZ以下恒转距运行!也就是说50HZ以上就不是V/F控制了。这样设计是为了保护电机额定功率下运行。楼主想把变频器当奥特曼用。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