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本人有一个S7200的AI/AO模块(220)当执行程序输出时输出点的指示灯亮但没有电压输出,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输出坏了,之前也遇过这样的事,里面PCB线路好像三层,之间短路了

楼主:
大概那个位置坏了,能修复吗?

网友B:
直接更换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