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大家好,我现在把直流电机风机空开的常闭辅助触点接到了6RA70装置开关量输入端子39上了,我想问一下如何通过DP来取这个点,也就是说当空开跳掉了,程序中要对应一个点来断开。谢谢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直流电机的温度传感器(测量阻值为120多欧)接到6RA70装置的22,23端子上,参数如何设置?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个好办呀!接入PLC的一个输入点然后编写小程序加以判断是否跳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