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4):
三洋伺服电机轴承太喜欢坏了。。我只好拆下换轴承,但不知道编码器装回去以后怎么矫正零位。有高人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好还是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B:
拆的时候做个记号,你只有一点点试了

网友C:
拆之前做记号,如忘了,只能看编码器上的印迹了。

网友D:
这个是很难校正的

网友E:
去这里看看(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原创]

网友F(2012-04-26):
好复杂啊.

网友G(2012-09-10):
你们没有东西搞不定的
山洋的电机配件都是日本进口的,你想买都只能去厂家卖,就算你有配件你也没仪器调编码器

网友H(2013-06-08):
回复 网友G:
有没那么严重。没什么机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