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程序转换成SFC程序

楼主(2011-09-24):
是不是所有三菱PLC梯形图程序都可以转换成SFC程序呢?请看下列梯形图程序:

楼主:
怎么转换成SFC功能块图,盼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转换成SFC功能块图,盼高人指点。
Good Luck~~~~~

网友B:
回答楼主!!!!!!是不是所有三菱PLC梯形图程序都可以转换成SFC程序呢?
不是的!梯形图与SFC能实现相互转换,前提是:你在编程前,必须选择SFC编 否则是不能转换的!我曾经试过!以前刚学的时候!

楼主(2011-12-09):
正发现有好多步进顺控程序与步进梯形图程序不能正确转换。

网友C(2012-01-11):
我就试过当我不会编SFC图时用梯形图编,但 那梯形图的格式要能与SFC对应

网友C:
试下 在第4步里 在SET S20和SET s25前面加LD M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