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4):
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流出系数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它的定义是实际流量和理论流量的比值
实际应用就不清楚了
我举个例子来问: 收到用户的管线数据单,上面有流量 压力 粘度 密度 等等的参数  假如流量为500m3/h的水   压力为2Mpa-G 等等吧

那么用户需要在这条管线上装一台法兰取压标准孔板节流装置,假如这台孔板在此管线上的流出系数为0.65,那么,当孔板安装完毕后这条管线的流量还是500m3/h么?  是不是变为500*0.65=325呢?    还一个问题,孔板前后的质量流量应该是一样的吧 ? 都该是325,是这样么?

楼主:
有银寄到么

网友A:
一点看法,供参考。
    流出系数C的计算,是以大量实验数据为依据并以标准公式形式给出。对特定的节流装置,C仅与雷诺数有关。但只有雷诺数在规定的范围内才可视C为常数,使用中若雷诺数不在这个范围时,C就不能视为常数。
   节流装置在使用中最难克服的情况是实际的参数与标准设计确定的参数不相符。其偏离是由设计、制造、安装及使用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上述各环节只有严格遵循标准的定,其实际值才会与设计确定的值相符合,但使用现场是很难完全满足这些要求的。所以当孔板安装完毕后这条管线的流量还是500m3/h么?只能说会有一定的误差,其大、小取决于偏离设计条件的多少。
 “500*0.65=325,”不能这样算。“孔板前后的质量流量应该是一样的吧 ?”正如上述如果实际参数与标准设计确定的参数相同,则体积流量应该是一样的。但质量流量被影响的因素就更多了,如温度、压力、密度的变化等。

楼主:
顶起   孔板前后的质量流量什么时候都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起   孔板前后的质量流量什么时候都该是一样的吧?
只能说孔板前后的被测量数值是一样的,是否是真实的质量流量,就取决于实际值偏离设计值的参数有多大了。

楼主:
如果实际值不偏离设计值呢?  那么通过孔板的实际质量流就是设计流量么?   通过孔板的实际流量和流出系数根本就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是这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实际值不偏离设计值呢?  那么通过孔板的实际质量流就是设计流量么?   通过孔板的实际流量和流出系数根本就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是这样么?
如该孔板设计时就是测量质量流量的,如果实际值不偏离设计值,通过孔板的实际质量流就是设计流量。如果实际流量和流出系数没有关系,哪怎么来确定孔板的孔径呢?

楼主:
稍微有点明白了,以孔板和喷嘴为例  孔板的流出系数要比喷嘴低得多,这就是说喷嘴的通畅性比孔板要好,两种节流装置再开孔一样的情况下,喷嘴差压比孔板要小得多,这样,高流出系数的节流装置可以做到相对能量损失小,是这样的吧?也就是说流出系数不是用来表示实际通过节流装置的流量与设计流量的关系的,对么?  请给我粘贴在帖子下面 谢谢啊

网友A:
供参考:
   对于同管径,节流装置的孔径越大其差压越小,压力损失也小。对于C 的了解建议你找有关的书看看,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C 是属于无法测量的量。目前C 值都是通过实验的方法来确定的,用流体(如空气、水等)在流量测量装置上先求得C 的实验数据,并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回规,求出几何相似的节流装置C值的函数关系来使用。相关标准对C值都作了规定。
   在现场C 值与由标准确定的C 值不相符合是常有的事情,如设计、制造、安装使用这些环节没有严格遵守标准的规定,C 的实际值与标准数据就会有偏差,有的可以修正但有的很难。流出系数用否表示实际通过节流装置的流量与设计流量的关系?你应该清楚了吧。

楼主:
流出系数C=实际流量/理论流量      我就是不明白这两个流量各自代表什么

之前认为理论流量是安装孔板之前的管道正常工作的流量  在安装完孔板后,由于孔板起到了阻流的作用,我认为实际流量就会下降,下降多少就用C表示。。现在看来肯定是不对了   但还是不明白上面的公式的两种流量代表什么

网友A:
通过流量标准装置标定得到的是通过孔板的实际流量,而通过计算得到的是通过孔板的理论流量。两者之比就是流出系数C。这儿的计算与设计计算不是一回事。

楼主:
这里的计算好像很不好理解,肯定不是用那种节流装置设计软件计算的吧

网友A:
把流量公式中的流出系数C值定为1,将其代入流量公式中计算,其结果就是理论流量。

楼主:
是不是这样:那个节流装置的流量计算公式是由某个大的能量方面的定理变化而来的,根本不存在C和流体膨胀系数的,那也就是理论公式;但是实际测量后发现流量根本达不到理论值,然后经过大量实验来采集数据,弄成一个坐标图 再把坐标图变成公式  这样就有了C和膨胀系数的公式   最后把C和膨胀系数放到理论公式里面去,起到一个修正作用   从此才诞生了现在我们使用的计算公式   是这样么?

网友A:
流量计算公式的依据是流量方程,而流量方程式是由伯努利方程和连续性方程推导出来的。对于标准孔板只要按照标准文件设计制造,和安装使用,不需要实流校准就可确定差压与流量的关系。而这些国际标准文件是欧美等国长期试验、研究、工作实践的总结。对于C的了解建议你去找本《节流装置设计计算手册》看看,上面对C有很详细的介绍,还可在网上找到该书的电子书。

楼主:
你好 如果某个节流件是理想的  也就是通过它之后不会产生能量损失 也就是不会有压力损失 那么C应该就是1吧?   当然也要假定安装条件也是理想情况的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节流件的取压位置问题       节流件前面取压位置比较好办  因为任意位置压力几乎是不变的   关键是节流件后面的取压位置 怎么确定呢? 以什么原则呢? 是不是应该取压力的最低点   也就是说要读取一个最大的差压值? 是这样么?

因为节流件后面的压力是缓慢变化的吧?

网友A:
流体通过节流孔会有压力损失,这是客观存在的,所谓C=1是理想状态,如温度=20度,介质密度不变,雷诺数不变等等,但在现场应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的,所以才有实验、测试的大量数据来确定C值。
对于取压孔问题。标准孔板其配套的环室就有取压孔了。对大型孔板或非标节流件要单独开孔取压时,在其计算书所附的图上都有注明的。再者对于角接取压、法兰取压其开孔位置是不同的,具体请你看看《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一书,上面有详细规定。

楼主:
就是说即使流出系数能做到等于1  那么压损也是存在的   压损和流出系数没有直接关系 对吧?

你说的关于取压孔的问题我有所了解,我想问的是,比如我自己设计一个节流装置,我要以什么原则去确定节流件后面的取压孔位置呢

网友A:
    压损和流出系数有没有关系,这不是绝对的,孔板开孔越大其压力损失越小,看你是针对什么而言了。
   你说:“比如我自己设计一个节流装置,我要以什么原则去确定节流件后面的取压孔位置呢”。我的看法是:对于取压口,好像对前取压口有要求,而对于后取压口大多是紧靠孔板。对于标准孔板的法兰取压口前、后都是25.4MM。对于钻孔取压前取压口为一个管道内径,后取压口为半个管道内径(均指孔板前后端面的距离)。对于角接取压如果是钻孔取压则前后紧靠孔板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