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故障

楼主(2011-09-24):
请教发电机电抗器维修后发热严重是什么引起?谢谢!

网友A:
绝缘没有做好。

网友B:
电抗器是不是励磁的那个,如果维修后,励磁电压,会改变,是发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流,发生变化。检测一下输出电压,是不是改变了,在标准转速情况下,

网友C:
同意以上说法

楼主:
能不能讲一讲引起发热的原因那几个方面?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D:
用传统的电抗器容易烧,可以换个我们生产的简单易行的装置437648298

网友E:
电抗器有问题。。。。。。

楼主:
也没有什么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