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偶校验

楼主(2011-09-24):
各位前辈 我想判断这个D30的数如果是奇数输出一个M0 如果是偶数输出一个M1 三菱的PLC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A:
D30除以2,判断余数,余数不为0,为奇数,否则为偶数。

楼主:
和我想的一样 但我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我想的一样 但我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既然用Q系列,那么写个FB不就扩展指令了么

网友B:
除2取余啊。。如果余数为0说明是偶数。为1为奇数

或者除2后,然后用商乘2得出的值如果和D30一样,说明是偶数,否则为奇数。。
但数据类型要为整数才行。。要是浮点数肯定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