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4):
想在控制盘上启停,变频器上面调节运行频率,变频器应该怎么设置,启停按钮怎么接?

网友A:
接线的话你就看下说明书,运行通道设为外部端子,频率给定设为面板操作就行了。

网友B:
模拟量采用数字电位计控制,开关量采用端子控制。比如,西门子的MM4,就是P700=2;P1000=1

网友C:
从字面推测,你问的是电机的启停。多数变频器都有正转/停止命令端子FWD,不用设置。只需在控制盘上安装一只开关,引两根线接至变频器的FWD端及公用端CM就行了,开关合上正转,开关断开停止。面板调节运行频率,设置一下就行了,具体看看你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
变频器有端子启动,也有外接电位器调频率,要什么设置,那要看你用什么变频器,说明书上有

网友E:
变频器一定要有说明书才知道地址的,每个厂家的地址都不一样。没有说明书,是没有办法调试的了。

网友F:
参照说明书有关的内容进行设置,按照说明书提供的接线方式接线。

网友G:
看说明书

楼主:
丹弗斯的 谁有说明书发一个!

网友H:
看说明书就行了啊

网友I:
你还没说你用的品牌及型号;

楼主:
谁有丹弗斯的中文说明书 acbcxhy@126.com 谢谢!

网友I:
频率来源设为面板或面板上电位器;
运行指令设为外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