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4):
子程序里有这样的
指令是不是不能监控呢?工具栏里面的监控眼镜就不能点,是不是不能监控呀?为什么?
是不是得转换到STL 才能监控呢

网友A:
没调用吗?就算没调用也可以监视的啊

网友B:
程序重新保存---下载到PLC,就可以监控了

网友C:
move?ret?
1.没执行
2.没调用
3.编辑的和运行(online)的不一致

网友D:
只要连线后什么情况下都能监控,只是不调用这个子程序时不扫描你看不到监控工作后的结果而已!!!

网友E(2014-01-27):
有的子程序是套在其他子程序里用的 不调用就不能工作 但是那种情况是点眼镜下面的绿条不刷新,你这个该是和CPU不一致什么的,要么没写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