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4):
什么是电容器?怎么用万用表检修好坏?怎么判断极性?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就不回答了。1-47UF 用R*1K 档,大于47UF 用R*100档,红笔接电容正,黑笔接电容负,刚接瞬间表针向右边转很大,不放手,表针就慢慢返回来,正常的电容表针接近零位停。红笔接正,电解电容的电阻一般在几百千欧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过程中表针不动说明电容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在测过程中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已损坏
电容是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B:
加我的QQ群,117419157,我慢慢讲,

楼主(2011-10-24):
谢谢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