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5):
光电开关怎么接在plc上,原来是3根线的:棕正,蓝负,黑公共。现在变成2根了,怎么接?

网友A:
查看说明书,确定光开关引脚的正确使用!

网友B:
3线制的光电开关有独立电源,2线制不就更简单了,不过我不知道你那个光电开关是PNP的还是NPN的,你只要把光电开关和PLC输入测形成电源回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