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5):
光电开关怎么接在plc上,原来是3根线的:棕正,蓝负,黑公共。现在变成2根了,怎么接?

网友A:
什麽型号的

网友B:
要看你的PLC是高电平输入还是低电平输入,高电平的话棕色接电源正极蓝色接PLC输入端,低电平的话栏色接电源负极棕色接PLC输入端

网友C:
光电开关上面一般都有接线图。

网友D:
楼主  采纳3楼的建议主要是看你的光电开关是PNP型(高电平有效)还是NPN(低电平有效)

网友E:
二线制的,先看是NPN还是PNP的,另外你的PLC输入极性是什么;

网友F:
说得都在理!

网友G:
光电开关根据动作的灵敏度要求对PLC的输入模块也是有要求的,必要要作相应的设置

网友H:
一般三菱的光电开关棕色线接输入模块,西门子的黑色线接输入模块,还是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PLC是高电平输入还是低电平输入,高电平的话棕色接电源正极蓝色接PLC输入端,低电平的话栏色接电源负极棕色接PLC输入端

网友J:
两线的 随便那一条线进PLC都没有关系的,三线的 一般是 黑色线进PLC,还要注意NBN,或PNP

网友K:
一般都是棕正蓝负黑信号,两根一般蓝的是负还是信号。

网友L:
先看是NPN还是PNP的,另外你的PLC输入极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