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控制水温需要什么

楼主(2011-09-25):
我想用plc做个水温控制系统,想了一下,除了AD模块,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器,还需什么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用传感器+AD模块还不如直接用AD-PT或AD-TC的模块;

楼主:
那在触摸屏仿真中能客观的观察到水温的变化吗?

网友B:
其实只控制水温的话,用问温控器来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2011-12-01):
引用 楼主:
那在触摸屏仿真中能客观的观察到水温的变化吗?
在触摸屏仿真中,客观的观察水温? 什么算是客观的? 呵呵
楼主是想在电脑上仿真的时候观察水温?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

网友C:
我原来用Proface的试过,
可惜现在没有屏,要有的话帮你可以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