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自锁的问题

楼主(2011-09-25):
当网络2的常开节点I0.2闭合的时候,Q0.0有电吗?

网友A:
常开点闭合,那网络1中的常闭点就要断开了,输出也要断开了

网友B:
I0.2闭合时候网络1上面的I0.2常闭已经断开,Q0.0哪里会接通

网友C:
不会有能源通过的,所以就不会在映像寄存器内有输出的!

网友D:
彻底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