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5):
我们单位有两套系统一个比较老了用的PLC,组态软件用的是组态王,也就是监控下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还一套系统是中控JX300-XP,组态软件Advantrol 2.65 现在想把组态王上的模入量传输到中控系统上,重新把那些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直接接入新系统需要太多线缆,请教怎么在不废除老系统的情况下,让中控系统也能够监控老系统上的流量和压力呢?是不是通过Modbus数据连接,怎么做呢,本来还是菜鸟,请教各位大侠!不胜感谢!

网友A(2012-07-25):
添加隔离卡就可以了,把现场一次表信号输入隔离卡,然后隔离卡分出两组信号:一组到旧系统,一组到新系统。

网友A:
添加隔离卡就可以了,把现场一次表信号输入隔离卡,然后隔离卡分出两组信号:一组到旧系统,一组到新系统。如果线缆不多,最好在旧系统附近建一个中控终端,通过光纤和中控系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