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5):
急救!用通讯读取变频器的即时速度数据怎样去设计程序,请高手指点我,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变频器那边的协议用RS指令写程序
如果是三菱的变频器和3U就好了,有专门的通讯指令指令可以直接用

楼主:
您可以祥细说明吗,或发点程序例给我,我的邮箱guo41760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