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5):
经双控控制的一些电子镇流灯管关灯后还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关断火线吧

楼主:
关的火线

网友B:
双控灯的进线中,直接进入灯头的那根你可能选择了火线,应该选择零线.

网友C:
电线质量不好有感应电.漏电

楼主:
是感应电

网友D:
火零对调一下

网友E:
你把开关去了看还闪不闪,若不闪了就是开关有爬电的。

网友F:
质量差的电子镇流就有这毛病。

网友G:
并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H:
1、火线和零线搞反了;
2、电子镇流器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