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5):
以前上学的时候记得听老师说过,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不适合在工频下工作,所以到现在一直没有用工频来运行,要么低于要么高于,现在突然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要么是你那个老师有问题,要么是你把“共振点”听成“工频”了。

网友B:
没有吧,应该可以的,不过普通异步电机是不允许高于工频运行的,

网友C:
呵呵;没有什么不可以;
只是你如果总在工频运行,那变频器就仅是软启动的功能了;

楼主:
好像就像5楼说的吧...关于普通电机不能运行高于50HZ,我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话变频器只是作为节能设备吗?我现在用的广州产SEW变速电机,用在链带上,因为速度不够快,我调到了80HZ,用了一个多月,怕出现问题,后来调到了70HZ。也用了一个多月到现在,不过目前这些机子还是5天8小时工作制,中间还有待机时间,不知道到时候三班倒全速生产会怎样呢?

网友D:
变频器长期在工频下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有点浪费。除此没有其他不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长期在工频下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有点浪费。除此没有其他不良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K版,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用变频器来调低速的,应该说是降频使用。
如果说是需要调高频的话,高频能调到多少才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这应该也会影响电机寿命的吧?
谢谢~~

网友D:
以下是引用wanwan8778在2011/10/13 21:38:53的发言:我想请问一下K版,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用变频器来调低速的,应该说是降频使用。
如果说是需要调高频的话,高频能调到多少才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这应该也会影响电机寿命的吧?
谢谢~~
哦,这个问题,需要看电机的铭牌数据,只要不超过厂家(制造商规定的数据)就是安全的。如果不是变频电机,最好不要超频使用,当然超频一点点(比如超频10Hz),应该还是可以的。超频安全还是不安全,主要取决于电机的自身条件,其一是绝缘强度,是不是能抵抗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谐波击穿;其二是机械强度和轴承极限转速。其机械强度受限于电机转子转动惯量和转自动平衡在高速运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轴承极限也是如此;如果这两条没问题,那高速超频的运行就是安全的。

网友C:
高频基本上不去考虑变频器,而应当考虑你电机的承受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引用wanwan8778在2011/10/13 21:38:53的发言:我想请问一下K版,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用变频器来调低速的,应该说是降频使用。
 如果说是需要调高频的话,高频能调到多少才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这应该也会影响电机寿命的吧?
 谢谢~~
哦,这个问题,需要看电机的铭牌数据,只要不超过厂家(制造商规定的数据)就是安全的。如果不是变频电机,最好不要超频使用,当然超频一点点(比如超频10Hz),应该还是可以的。超频安全还是不安全,主要取决于电机的自身条件,其一是绝缘强度,是不是能抵抗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谐波击穿;其二是机械强度和轴承极限转速。其机械强度受限于电机转子转动惯量和转自动平衡在高速运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轴承极限也是如此;如果这两条没问题,那高速超频的运行就是安全的。

   多谢K版,今天我查了查好像是超过了60HZ之后,电机的轴承磨损的很快,寿命有很大影响。但是不如您总结的全面,呵呵。
另外也谢谢Z版,以后多向你们请教,多谢两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