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

楼主(2011-09-26):
我在调试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发现它影响了1米开外的信号线,变频器的走线不和信号线在一起的(信号线带屏蔽)。我想问,变频器的信号干扰有这么强吗??我记得变频器本身好像有个滤波回路吧,是不是变频器本身影响了主电源的缘故??  变频器功率为37kW,请帮下忙,先谢谢了,(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而无法解决的,来顶下!!!)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没有滤波回路,应该是电源问题,变频器对电源干扰还是很大的,建议另外的设备从别的地方取电源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就是把变频器的所有电缆做好接地和屏蔽。

网友C:
变频器对电网污染,有多台同时运行时可能相互干扰得不能工作.变频器也对电子设备干扰,做电磁兼容有时也不能很好的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对电网污染,有多台同时运行时可能相互干扰得不能工作.变频器也对电子设备干扰,做电磁兼容有时也不能很好的解决.
不会吧,如果是这样,那变频器怎么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呢?EMC是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一个综合指标,它与系统集成的技术水平有关。如果能严格按照EMC规则安装和调试自动化系统的话,怎么可能解决不了电磁干扰问题呢?

对于电磁干扰严重的系统,往往是安装、布线不规范所致。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去做系统集成。